[有图]请教,音频放大,运方自激怎样消除。

楼主(2007-03-03):
图片中为MIC输入放大电路。
现象:
    当有信号时,运放工作正常,指标良好。
    当输入浮空时,在运放输出有45K正弦波,Vpp=300mv。

实验:
实验一、调节输入电阻R301 2K->100K 电位器调节,无效。
实验二、调节反馈电阻R311 0-100K 电位器调节,仅当0R时输出消失。
实验三、调节反馈电容C310 分别为1000p 100p 30p 22p 18p 5p 无电容
        1000p时,自激消失,但对音频20-20K信号几乎无放大作用。
        其他容值均会出现,区别在Vpp值不同。容值低Vpp值大。无电容时最      大。

问题:
     请教,怎样才能在不影响音频放大性能的前提下,消除该45K正弦波。

楼主:
我的理解

我的理解是这样
1.该运放直流放大倍数=R311/R301
2.反馈电容的作用在于,当交流信号频率低于RC并联谐振频率时,低频信号主要通过电阻反馈给运放,作为有用信号被放大。而高频信号通过反馈电容,避免高频自激。

请教:
  该电路的工作原理

网友A:
我的理解

1.该运放直流放大倍数=R311/R301
错。输入端短路到地时为R311/(R301+R300),输入端开路时为1。

2.反馈电容的作用在于,当交流信号频率低于RC并联谐振频率时,低频信号主要通过电阻反馈给运放,作为有用信号被放大。而高频信号通过反馈电容,避免高频自激。
RC电路没有谐振,也没有谐振频率。后半句大体上可以说正确。

自激估计是布局不合理,例如电源的旁路电容距离太远。

网友B:
调节一下反馈电容试试

楼主:
回复楼上

4楼的同志,我有做反馈电容测试。详见第一帖。
回 maychang ,请问为什么开路的时候放大倍数为1呢?

网友C:
试试

MIC输入对地接100K电阻试试,可以调节,以不影响性能为准。或者调整一下c300

网友D:
菜鸟的我乱说一下哈

我觉得C310有问题

网友E:
R300前加10k以上对地电阻试试.

楼主:
re:楼上

先谢过大家的回复。
回6楼,测试无效。
回8楼,测试无效。
郁闷的是,不知道这45k从哪里来的。

网友F:
把c300去掉吧!

自激本来就是“无中生有”,郁闷啥呀?

网友G:
愚见

我觉得R300、R301、C300、C301组成了一个二阶低通滤波器,当调节C301容量由小到大时,转折频率变低,而且此时由于R302与C301并联,C301上的容抗Zc=1/2π*f*C301,当C301越大,Zc越小,R302就会被Zc并联直至短路,此时放大器电路就是一个射随器,放大倍数=1.反之Zc=无穷大时,放大倍数会约等于R301/R302/C301的网络阻抗值与反馈电阻R302的比值的倒数.

个人觉得,产生自激不会是电路设计的问题,而应该是PCB布板的问题,特别是像MIC这种微弱音频信号的放大,更是容易引起自激或是噪声。
另外,关于45KHz的自激,你是用什么仪器测的?换一下如能测频率的数字万用表试试,看数值是否一样?

网友H:
赞成maychang意见

输入端短路到地时为R311/(R301+R300),
输入端开路时为1。是因为R311/(R301+R300+一个无穷大的电阻),这是理论上所说的,但实际上那个无穷大的电阻不是无穷大,造成出现一个45K正弦波,应该不是个正弦波,跟正弦波有点像而以.
欢迎高手指正。

网友H:
补充,输入端开路时,放大倍数应不是1

网友H:
而是近是于0

网友I:
RE

若按6楼方法无效,试下在输出端可否滤掉。
要考滤電源是否有干擾,PCB走线的铜皮是否有問題。

楼主:
先谢谢大家的关注。
这两天在赶项目,测试会顺延。有最新结果会第一时间贴出来。

回11楼,
    谢谢你的分析。我开始明白这个电路的工作原理了。测试仪器是泰克的示 波器。PCB布版我贴在下面。请大伙帮忙看一下。
回15楼
    在输出端用10uf铝电解可以滤掉。
    运放电源有100hz Vpp 400mv 的三角波。
    运放Pin5,地线上有开关电源2596耦合的开关噪声。
顺带说一下系统的电源设计。
220VAC-> 环形变压器-> 14VAC ->全桥整流->+19VDC LM2596 -> +5VDC
                                      ->+19VDC -19VDC-〉 串稳压管-> 运放

网友J:
容性负载...

输出端有10uF的容性负载,如果不和运放输出隔离振荡是正常的...

网友J:
~~~

17楼: 1

虑波器搭的怪怪的。

这应该不是一个二阶虑波器,应该是一阶,C31主要是相位补偿电容,实质是一阶,可以推一下传函就知道了。

而且这个虑波器,用的还是反向放大器搭的。

总之,觉的怪怪的。

..............................................................

楼主这样的电路很普通吧,不知道你为什么非要往滤波器上想,这就是一个负反馈放大电路,R300和C300为一阶无源低通滤波器,截止频率大约160K;R301和R311决定放大倍数;C310为防止运放振荡兼有调节频响;EC300和RV300B组成高通滤波器,截止频率大约1HZ。

问题的关键在于运放输出和高通滤波器之间没有隔离,而高通滤波器的电容EC300容值又很大,在没有任何措施下,易和运放的输出电阻形成振荡,补偿的办法为运放的7脚和EC300之间加电阻Rx,然后把C310的2脚(原来直接连运放7脚的那个引脚)接到Rx和7脚之间。

另外电路的电源,在原理图上我没有看到旁路电容,如果电源用的是DC/DC,也可能带来高频开关噪声。

楼主开始说加了信号指标正常,我想是可能因为放大倍数大,把300mV的振荡埋在了实际输出信号中,没有测量出来。

网友K:
AAA

个人分析如下:

1.C300不能作为运放的容性负载分析.

2.LM2596的震荡频率是多少,可能是被干扰.

3.SGND和AGND要就近连接.

网友J:
~~~

错了,改过后反馈电阻接错了,上次我忘记说了,反馈电阻原来接运放7脚的那个引脚连接到Rx和EC300之间,这个就是把运放和反馈隔离,在一般容性负载电路中比较常用。(注意,只要改反馈电阻R311,其余不要动按原来接法)

至于到底是不是EC300引起的振荡,楼主可以先把EC300和运放之间断开,然后看运放输出是否振荡,就可以确定是不是容性负载的原因引起振荡,从理论上来讲断开EC300运放输出是不振荡的。

楼主:
回复LAIJIAN_A
    观点1。同意。 我也觉得EC300不是负载,而是隔离直流用的。不知道ddos110119兄同不同意。
    观点2,LM2596开关频率约110K。我曾经用示波器双踪看过。地线上扰动跟开关频率一致。单是110K跟45k差很远,不知有没有关系。
   观点3,SGND和AGND我是在整流后主滤波电容处单点接回。
回复ddos110119
   改后的电路图已贴出。我对运放这一块不熟悉,谢谢你的热心。
   测试结果:原电路,即未对运放输出隔离,去掉EC300,运放输出几乎无变化。

网友J:
~~~

恩,如果去掉EC300还是会有振荡产生我想很可能是PCB绘制的问题

至于说EC300是否是负载,我想可能你们错误理解我的意思了,EC300作用确实是隔直,但是对于运放来说(不是对于我们:) ),它就是一个容性负载,举个例子来讲,图中的C310作用不是负载吧(作用大家都知道),但是对于运放,它也是个容性负载,如果C310容值很大,就要作一定的处理,比如隔离或者驱动。

如果楼主还处于调试阶段,那可以考虑换个运放看看,比如OP282或者LF353之类的芯片。

网友J:
~~~

还有个问题就是最好测试一下此运放另一半工作情况和电源纹波如何。

网友L:
指点一下,震荡是必然的

去掉EC300,震荡消除!

你的电路的震荡频率转折点在8K到10K左右。

这个电路相当差,问题太多!你按我说的办法消除震荡后,听到的声音会很刺耳!

网友L:
振荡是必然!

你的电路用作音频放大,问题很多。
最突出的就是必然震荡,震荡的转折频率点在8~10K左右。

解决办法:去掉EC300这个电容,振荡消除。

但是你即使能放大音频,声音也会很刺耳!

谢谢!

网友L:
郁闷死了

网友L:
我给你做了仿真,图片上传不了,郁闷

网友M:
三人行

当输入悬空时,那个c300就是一个电源,同时c300与c310,r301,r311组成自激震荡电路,所以会有在悬空的情况下有信号输出

楼主:
谢谢大家的回复。

再次感谢ddos110119兄。
   谢谢你的释疑,该运放的另一半电路和原图是完全一样的。也是将MIC输入放大。自然振荡结果也一致。
   换运放是个好建议,我一直忽略了这点。测试结果稍后放出。
回小fan兄。
   1.“你的电路的震荡频率转折点在8K到10K左右”这句话,不明白。你是指高通,低通?还是其它?请帮忙解释一下。
   2.请帮忙分析一下这个电路作为Mic输入的音频小信号放大电路,主要的问题,以及改进意见。我确实对运放电路不熟悉,请多指点。
   3.你是用什么仿真的Multsim吗?
回zyj2008
   确实C300充电后没有适当的放电回路,这点我们也注意到了。但是我在C300上并上3.3K的电阻用于放电,实测对振荡没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