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衰减电路的原理和如何衰减的计算(有图)

楼主(2007-01-09):
(无正文)

网友A:
如果负载50欧姆,每级衰减0.5

看ad转换的原理就明白了

网友B:
纯阻性电路的齐次性

纯阻性电路的齐次性
可以参考R-2R DAC的原理

网友C:
从后往前推,用电阻串并联一段一段地算

网友D:
从前往后,一步一步地做T-Δ转换也可以

网友E:
最后的那个电阻应该是25欧的吧?

这样正好是每级衰减0。5倍

网友F:
LS错,输出端应该串25欧电阻,再和50欧负载匹配才能完全匹

当然,如果不要求阻抗严格匹配的话那就无所谓了

网友A:
标准做法是使用戴维兰定律求出来pin1 pin2等效

)

网友F:
是啊,最基本的基础理论和分析方法啊

但怎么老感觉很多人连这都不懂(或不用、不会用)呢?

网友D:
这个是有问题的

引用 网友A:
模拟技术 ←返回版面

8楼: 标准做法是使用戴维兰定律求出来pin1 pin2等效

)

-----
题目中没有给出源阻抗,如何等效?标准不了。

我认为只有做等效电阻变换才是合适的。

网友G:
Y

求出Y参数,在一般化就成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