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这个继电器的参数含义 谁能解释清楚啊

楼主(2007-01-10):
(无正文)

楼主:
怎么没人回答呢 这继电器很难吗

网友A:
刀的工作参数

网友B:
触电的工作参数吧

网友C:
触点电流!

TV-3 120VAC 120VAC触点达到TV-3标准。
5A 250VAC 250VAC触点可通过5A电流。
5A 30VDC 30VDC触点可通过5A电流。

网友D:
继电器的参数含义

TV-3 120VAC 120VAC触点 达到TV-3标准。
5A 250VAC 250VAC触点   当触点接250VAC时可通过最大5A电流。
5A 30VDC 30VDC触点     当触点接30VDC时可通过最大5A电流。

网友E(点评):
TV-3标准

网友F:
TV-3标准是甚么标准?

网友G:
还需要解决直流和交流的不同所在

楼主:
对 还有交流和直流的区别

试问 这个继电器能不能用在如下电路中
电路中用了两个继电器,不知道行不行,如果用一个如何?
参数中写了5A 30VDC 那现在是540VDC但是瞬间合上继电器电流是5A
随着放电减小而减小,这里电容是450V 1000U的 放电时间很短。

网友H:
应该可以

放电继电器接常闭触点,在正常情况下等待电容放电结束时拉开,电流已经很小,放电开始时只是瞬间有5A左右电流,且触点闭合,与参数中的5A,30VDC根本没有关系,因为电流从无到有时一般不会拉弧

网友H:
谈谈

5A 250VAC
5A 30VDC应该指的是触点拉开时可以承受的功率,也就是说在此工作情况下触点不会烧结,大家一起探讨探讨吧

楼主:
5A 30VDC应该指的是触点拉开时可以承受的功率

关与这一点 有没有准确的资料证明呢

网友I:
应该可以

不过一只的话,450VDC很可能在继电器线圈通电时触点就给“击穿”了!所以两只相对来讲安全一些。

楼主:
想确认一点

28VDC  是不是说它只能在不超过28VDC的情况下工作?

网友G:
依我看,电压问题、交直流问题,与电击穿原理有关

直流电存在持续单向电压,交流电不是。如果击穿时间与电压持续有关,那么直流电压就不会比交流电高,即使只考虑有效值。

可惜没太了解电击穿原理。

网友C:
和firingsky1的理解差不多。

28VDC  当然不是说它只能在不超过28VDC的情况下工作。
我的理解:高于28VDC则极限切换电流就应该减小!

网友J:
开关电源

哪位大侠知道开关电源上的2850是什么管子

网友J:
开关

哪位大侠知道开关电源上的2850是什么管子

楼主:
瞬时切断功率的可能性比较大

查了很多资料,感觉触点之间的间距这个能承受多少电压都没写清楚,
我想只要这个间距够的话,比如28VDC 5A那种继电器就可以工作在200VDC 0.5A的工作条件下。

网友K:
触点工作的动态范围

继电器内部的吸合与断开的工作参数

网友L:
你问的三个参数都是接点部额定负载最大值

TV-3 120VAC  是NO时的参数
5A 250VAC    是GENERAL USE
5A 30VDC     是RESISTIVE

这个继电器有两种不同的触点
AC触点和DC触点.

网友M:
同问

比如28VDC 5A那种继电器是否可以工作在48VDC 0.5A的工作条件下

网友N:
不是的

TV-3 120VAC  是NO时的参数
5A 250VAC    是GENERAL USE
5A 30VDC     是RESISTIVE

这个继电器有两种不同的触点
AC触点和DC触点.

这个继电器没有ac和dc触点之分。
5A 250VAC 指继电器在250v的可以可靠通断这个电流,因为交流电压能靠本身过零点灭弧,所以通断的电压要高。
5A 30VDC 这个是值触点接入直流负荷情况,直流没有过零,灭弧困难,要想通断5a的直流电流,那么最高直流电压只能接入30v。
以上数据可以用功率来大概估算。
比如这个继电器触点可以通断1250w的交流负载,直流只能通断150w的负载。但是电流都不能大于5a。

网友O:
触点功率

5A 250VAC 250VAC触点功率1250W
5A 30VDC 30VDC触点功率150W

网友P(2007-03-09):
5A 250VAC的意思是在250VAC的电压下,可以通过的最大电流是5A;

5A 30VDC的意思是在30VDC的电压下,可以通过的最大电流是5A;

TV-3没见过,明天打电话问问欧姆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