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一个运算放大电路

楼主(2007-01-10):
(无正文)

网友A:
频率是多少,交流成分

加电容隔离处交流成分,放大,再加1.25V的偏置.

楼主:
如何加这个1.25v的偏置电压呢?

如何加这个1.25v的偏置电压呢?谢谢!

网友A:
我也在考虑这个问题.我要加1V呢

网友B:
路过

我也想知道,先猜一下,应该是运放的一个输入端加把,
接地是零偏,不知道是不是类似这个道理。
期待高手更专业的解释。

楼主:
希望一个运方解决问题

我知道可以再后面做个加法电路实现,但感觉略为繁琐,我希望一个运方就解决问题。

网友A:
用仪表放大器吧,在 ref上加

楼主:
仪表放大器??

网友A:
没听说过?

网友C:
2楼说的是说基准芯片

2楼说的是说基准芯片,这种片子很多,此种情况下你可以选择只提供电压基准的芯片,很便宜,比如ADR390是提供2.048V的芯片。
另外,如果要求不高的话,你可以选择电阻分压再加电压跟随器吧。假如你用的是5V电源的话,你可以用75K和25K的精密电阻,分压出1.25V,后面再加上电压跟随器,不过两个精密电阻再加上运放的成本可能并不比加个基准芯片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