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用示波器测10MHZ以上的有源晶振的波形是这样?

楼主(2007-01-11):
(无正文)

楼主:
是很菜吗?

网友A:
cpu不是5v供电的吗?

网友B:
有直流分量是正常的

幅度太小则不正常。

楼主:
能解释一下有直流分量的原因吗?

幅值小是示波器的带宽不够造成的吧?

网友C:
都是因为带宽的原因,打到10x会好很多

网友D:
单电源供电的电路只有地没直流分量

网友E:
这个直流分量是不是在电源电压的一半左右?

换用探头试试看

网友F:
晕倒,单电源供电必会有直流分量!

7楼: 单电源供电的电路只有地没直流分量
你怎么学的信号与系统啊?

我奇怪的是应该输出是方波才对吧?怎么是正怰波形?
幅直变小可能是因为示波器的阻抗衰减的原因,这个不确定;

楼主:
清楚了:

清楚了:

1直流分量大约是电源电压的一半;VDD/2
2示波器打到10X,直流分量减小了,这个因为示波器10X,探头和阻容匹配网络改变的原因.
310MHZ以上是正弦波可以理解,因为示波器的带宽是按正弦波给出的,即使输入的方波,因为示波器带宽不够,想当于低通滤波器,所以看到幅值变小的正弦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