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样是0.1uf的独石电容和CBB电容,哪个高频滤波效果好?

楼主(2007-01-11):
现在做的项目,积分电路以前用的独石电容,现在换成CBB电容后,通道的频率特性好了很多,我突然产生了一个想法,把所有的独石电容(基本都是滤波的和少量参与运算的)都用CBB电容替代掉,不知道系统性能会不会进一步提升?我知道,音响发烧友好像对CBB电容评价蛮高的!请大家指点一下,谢谢拉!

网友A:
高频滤波效果跟积分效果不是一回事

独石电容不宜做积分

网友B:
积分电路为什么不宜用独石电容?

独石电容(包括其它的实质电容)对电荷有吸附的作用,即把充了电的电容短
路放电后,过一段时间后,电容两端又会有电压出现,这在精密的积分电路中
是不容许的,而CBB电容则没有此现象。

打个比方,用松软的木头做的水桶,乘满水后,再将水倒干,过一段时间,水
桶里会有一些剩余的水出现,这是因为木头会吸收部分水,将水倒干后,木头
里吸入的水会又渗透出来。如果改成用铁桶就会好多了。

网友C:
更专业一点,就是介质吸收——Dielectric Absorption (DA)

网友D:
用在积分电路中,独石电容的特性是相当差的

独石电容是陶瓷电容的一种,特性是陶瓷电容里最差的,陶瓷电容基本分三类,独石和其它两类相比唯一的优点就是容量可以做的比较大。所以一般电路里,独石电容常用在电源滤波和退耦方面,其它方面使用效果并不好。
CBB电容是有机薄膜电容的一种,特点是损耗特别小,容量也比较稳定。

积分电路的频率要求不高,可以看作是低频电路。陶瓷电容和有机薄膜电容相比,更适合于高频电路,独石也一样,高频特性比CBB好。

积分电路对积分电容的要求是容量稳定,损耗一定要小,这个独石电容就比CBB差太多了。楼主想把滤波的电容换成CBB的想法是错误的,至于参与运算的可以根据电路的要求试试CBB或普通涤纶电容。
CBB电容的温度系数比涤纶(聚酯)电容大,如果是用在绝对运算中,也不是很合适。

陶瓷电容里的NP0系列具有很优秀的理想电容器特性,只是容量做不大,如果用在频率比较高的积分电路中,效果比CBB更好。

云母电容的特性也很好,只是价格比较高,不容易采购。

楼主:
楼上诸位高手的教导让我如饮甘醇!

多谢各位的指导,小弟我又明白了不少啦!!!!!!

网友E:
同饮甘醇

网友F:
再饮一次

没有灌水嫌疑哈

网友G(2010-12-09):
如饮醇酒,如遇美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