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超声发射电路中二极管的作用(附图)

楼主(2007-01-11):
(无正文)

网友A:
猜一下

D1234消除小幅干扰信号,D6789限幅

网友B:
限压。将信号的最大值限制为二极管的压降

网友C:
D1-D5不明

D6、D7,D8、D9限幅,
D8、D9位置不合理,最好放在电阻的后面(看不清是R几)

楼主:
二极管自身的压降应该很小

二极管自身的压降应该很小吧,对电信号来讲相当于短路阿,另外,本来就是想放大信号,为什么又要限幅呢?

请大虾指教!

网友B:
0.7v很大了 , 限幅是为了更可靠更稳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