光信号前放电路问题

楼主(2007-01-11):
如图前放电路,主要用来对光电二极管的输出尽可能放大。
问题有:
1、在电路上电后,还没有对应的光信号照在上面,输出就有大约峰峰值为800mv的正弦波输出,频率为50Hz,先认为是电源噪声。
在反馈电阻上接上如图所示电容后,加电后,输出峰峰值变为100mv。
请问这个如何解释?(起初想的是进行超前补偿,但电路从输出看有没有自激的现象)
2、在接电容的前提下,当偏压VCC=5V与运放的5V电压对调后,(稳压电源可同时输出两个+5V)发现,输出波形频率仍为50Hz,但是波形不在是规整的正弦波,怎么回事?
3、电路上电后,从示波器上可以看出,一开始是一个大约在5V左右的噪声电平,而紧接着会在20--30s内下降到0电位周围,输出峰峰为100mv。
请问如何消除这一现象,使电路尽快稳定?

网友A:
关注

关注
1 5 8你没有接补尝么
R9太小???。。

楼主:
前放

回答2楼的问题
1、5、8没接的原因是手册上典型电路就没有接,
另外,1、5、8的管脚定义为NC,
这个应该接吗?算是频率补偿,还是抑制零漂的补偿?

不好意思,复制时,忘了改电阻标号了,

2楼说的是100K那个把,最初那个500欧是接100欧的,后来发现放大倍数,跟理论差距太大,就一直试,等到500欧时,基本可以了。
考虑过把100K换成1M,这样可以获的更大的增益,同时带宽变小,引入的噪声也就小了,但前面的问题还没解决,放大倍数,就放到后面考虑了。

网友B:
放大倍数最好不要超过一百,R9一般在1K以上

网友C:
对Vcc电源再滤波去处交流波纹

网友D:
光电信号是相当微小的,而且光电管的等效内阻很大

用Vcc给光电管偏置,对Vcc的要求很高,Vcc的噪声几乎是直接加到运放的输入端。

不如取消R9、C2、R3,而将光电管放在R3的位置,以避免电源噪声的影响。

楼主:
补充

VCC的滤波电容在实际调试的过程中是加了的,
只是在抓图的过程中给忘掉了。
多谢5楼提醒。现在改过。

   4楼说的放大倍数不要超过100,意思是不是说,不能用一级放大就把信号放大到想要范围,需要再加后级放大?

   之前之所以想使前级的放大倍数尽可能的大,就是想省去后级放大,避免引入太多噪声,是不是太想当然了?

   6楼,最开始试的电路是用那个经典的I/V转换电路,直接将光电管接到负端,这样虽然不会引起自激,但是负端输入的话,反馈电阻又不能太大,1M以上就很不稳定了。
    感谢大家的意见和建议。

网友E:
1k的直流负载和1M的交流负载相比

也是不合适的。效率太低。

网友D:
或者取消R1、C4,降D1直接并在R2上试试

网友A:
c4后串一个小电阻,可以抑制电源冲激,并能平衡IB
同时请把RES2增大,K级吧。保证放大倍数不要太大100左右,要想增大放大倍数请用多级。

网友F:
讲两句

1.
第一级放大放大倍数不要太大,但是噪音要匹配好
因为多级放大来说1000×放大带来的噪音要逼10×100要大的多
见《Low noise electronics system design》一书里面讲解关于
多级放大对噪音的影响
R9和C2带来一个极点大概在16Hz左右,形成低通的样子
所以这个C2接入后当然会虑掉部分50HZ的Noise
2.
相对而言,VCC给偏置,5V给运方的方案不如VCC给运方,5V给偏置
因为运方好歹对VCC这个比较噪音的电源有好的抑制(PSRR)
但是光电二极管没有,所以你这个VCC的噪音就相当于直接接到输入了
最好都用精密的电压源替代VCC和那个所谓的OP供电
波形不是正规的50Hz是因为引入另外一个低频的噪音,或者harmonic信号放大了,你最好用个高阶的80Hz高通看看后面是不是有那个100Hz或者更高Hz信号
或者你用锁相看看那个幅度也知道个所以然
3.
这个现象我们一般称为电荷积累效应,一般是一个容性源放了一段时间后具有的效应,还有就是一开始你的系统(运方bias,电源等)给的充电现象
比较常见的解决办法就是设计一个bias侍服电路,还有就是用一个Mosfet作为开关在开始的时候进行快速放电,大概2~3s钟后再控制断开,这个方法非常常见,特别是在fA电流的测量上

楼主(2007-02-13):
11楼

   首先非常感谢11楼的朋友,打了这么多的字,来给我解释。
快过年了,送上一句:猪年大吉!
   其次,对于你在第一点提到的   多级放大来说1000×放大带来的噪音要逼10×100要大的多,我还是有点怀疑,因为无论是老师说过,还是理论上的噪声也会级联放大,都是不如单级放大的,还是我的理解有误?
  第三点,我是复习了MOSFET,但还是不知道如何来接,可否传个电路图。
  资料我查了,电荷积累效应相关介绍甚少。
  或可否推荐书或资料。
  感谢!

网友G:
瞎说两句.

  取掉R1,C4直接把PD输出端接到一个电压跟随器,然后再接到OP,VCC滤波后接到 PD另一端.在跟随器输入也接个R2,不过阻值在2K左右就可以了.传个图希望对你有帮助,这是我们公司的,我新来的什么都不知道啊.

网友H:
给楼主一个集成了图中所有电路的光电IC吧,现在已经做到将光敏元和放大集成到一起的IC了,型号是ON-9658.而且很便宜,不到1元*币.
http://www.on-ele.org/up/On9658-C.pdf
两边的就是该器件的照片,目前有PIN和SMD封装供货.
联系方式:www.on-ele.org    onsales@on-ele.org
0755-83223160/8322332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