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双稳态振荡电路(最简化的)

楼主(2007-01-12):
求双稳态振荡电路(最简化的)
我是用来做闪灯的

网友A:
这个有意思

看看谁的电路最简单,电路成本最低...

网友A:
我所知道的

小批量用左图(不含灯6个元件,成本2毛);
大批量(KK级)订制右图的灯光IC,只要一个元件,单价3~5分(*币)

网友B:
两个三极管,几个电容电阻就行了。

楼主:
我要的不是~~~~

我要的是两个灯轮闪,只用两个三极管的

网友A:
圈圈整对了

圈圈给出的才是双稳压电路,我给整成了张驰振荡器。

楼主:
还有更简单的吗

还有更简单的吗
我记得有更简单的吧

网友A:
最简单的就是订制闪光IC呀,一个元件全搞定。

达到KK级订货量,价格可做到5分钱以内,1~5个灯,怎样闪你说了算。掩膜IC价格才几分钱*币。

网友C:
两三极管的多谐振荡器,教科书上都有

网友D(2009-04-24):
急求,

一个自复位开关控制的双稳态触发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