器件相邻两个管脚信号串扰问题

楼主(2007-01-12):
现在在做的一块电路里边,有一个器件的相邻两个管脚之间发生串扰,一个管脚的100KHz的正弦信号直接串到旁边一个管脚里边去了,请问有什么好的解决方法吗?谢谢

网友A:
短路了吧,或有杂物使绝缘性不好

楼主:
没有短路

两个管脚之间的间距是so封装的2倍

网友B:
如果是这样,这种IC还能生厂?查查其它原因

网友C:
加上电容对地试试.

有串扰挺正常的.我这板上把信号通路上的电容电感去掉,都能有信号过去.800M的.

楼主:
电路很简单

一个管脚接前级过来的100KHz 7V 的正弦信号,另一个管脚(检测到有100mV左右的100Khz串扰信号)接后级的跟随电路,这两者之间没有其他通路。在器件没有装上去的时候,就能检测得到。

网友D:
用地线把受到干扰的引脚圈起来,

或者把输入100Khz 输入的脚挑起来跳飞线。

楼主:
整个板子是网格铺地

受干扰的脚或其他管脚基本上都是被地包着的,要是把100Khz输入脚挑起来,器件就没办法装了呢

网友D:
芯片是什么封装的?

楼主:
芯片是自己封装的

但在芯片没有装上之前,PCB板上的两个PAD之间就有串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