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读写磁卡方面的问题

楼主(2007-01-12):
请问我用磁头写了一张磁卡,不过在读卡器上不能识别是什么原因呢?我已用显磁水看过我写的卡和别的卡没有什么很大区别,写磁电流是30MA左右,请问还有什么要注意的地方呢?

网友A:
数据格式对头吗

楼主:
数据格式是按照ISO标准写的

数据格式是按照ISO标准写的,从磁道上看和别的卡没什么区别,读卡器上也有读到磁卡的反应,不过是错误的.现在就是找不到原因在哪里.

网友A:
用示波器看一下

1.保证写的时候时序及周期都正确
2.磁头方位角调垂直了吗
3.读卡器若是买成品的话,可先不考虑磁头方位角
4.比较一下好卡与不良卡在读出磁头上的输出波形,包括幅度与脉宽
5.找找现成的写入范例,卖读卡器的供货商会提供的

楼主:
多谢tyw

我用示波器看读出磁头上的输出波形,Track 2 上的应该是75bpi.我用示波器看了一下可能在73~74之间.不过估计这应该不是主要原因.不过我写磁时有0.5V的噪音,这有影响吗?写磁电流一般多大啊?

网友A:
估计你写入时序的脉冲间隔不是很准,读出解码有误差

记录密度反映了在单位面积磁带上记录数据多寡的能力,单位通常是bpi(bit per inch位/英寸)。
由于读出解码是没有同步时钟的,就靠脉冲间隔的定时来识别"0"和"1"及起始位等信号的,这里的误差大了,读出头就晕头了,哈哈
检查单片机的定时系统,用好一点的示波器捕捉后看

楼主:
to tyw

我用的是编码器发脉冲,是用DSP补捉的.所以应该不会丢脉冲.我的MSN是wht1997wht@126.com.如果可以的话想和你聊下,或者把你的联系方式给我说下好吗?谢谢.

网友A:
我不是说你会丢脉冲,而是每帧数据总长有误差

标准规定的起始位,停止位,0,1位都有一定的时间长度,读出器与写入器都必须符合这个规定,你的写入脉冲数不会丢失,但如果这个时值误差太大的话,读出器就会失步出错了.

下面是红外无线遥控收发例子.
假如波形下面的时值是写入时值,波形上面的时值是读出时值,误差大于0.5ms时就会失步,参考一下就容易明白了.

楼主:
re

我调整了一下,现在是75bpi了,还是出错.还有什么可能的原因吗?我用自己的磁头可以读写,不过就是用别人的不行,所以感觉找不到原因了

网友A:
读也是写的磁头吗

是的话,调整磁头方位角,使之垂直,有标准测试带的话,一边调,一边看输出,使之最大

楼主:
tyw,多谢帮助

我调出来了,犯了一个比较低级的错误,不好意思说出来.不过你的建议对我很有帮助,十分感谢你能给我这么多意见.我相信如果按照的你的步骤来调试的话肯定没问题的.

网友A:
让我们共享成功的快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