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各位,急需一个0-5V转成4-20mA的电路

楼主(2007-01-16):
请教各位,急需一个0-5V转成4-20mA的电路,能够调通。
因采用一个电路调不通,时间紧迫,急需向各位请教

楼主:
请教各位

一下这个电路没有调出来,我采用的是12V供电,调了下滑动变阻器参数,使其实现0-5V转成4-20mA。0V时输出15mA,5V时输出19mA,不知道什么原因造成的,
相关链接:https://bbs.21ic.com/upfiles/img/20071/200711617157580.rar

网友A:
电路参数没调好

楼主:
所用的电路是下面这个

R17=R18=100K,R15=R20=R21=20K,R22=470,R23=33,R24=200,RL=110
由Iout=(Vout4-Vp)/[5(R23+Rf)]计算出Rf=29.5,Vp=-1.25V时实现0-5V转成4-20mA
请问参数设定有什么问题。不知道三极管的选型和电源大小对电路有什么影响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