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为什么78L05的输出是+10V?

楼主(2007-01-16):
电路如下图:

网友A:
把二极管反过来就好了

网友B:
呵,为什么不是10V??

网友C:
呵,为什么不是10V

对啊,为什么这样不是10V?

网友D:
把R5和D3去掉

网友E:
同意楼上的

R5,D3,分压了,把他们去掉
如果7805后面有大容量电容的话,R5去掉,D3反向

网友F:
还是对照下DATASHEET吧,这电路设计的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