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线遥控难题请教:2622最多可以设几个按键?

楼主(2007-01-17):
请教各位前辈、高手:
    遥控发射IC(SC2622或PT2622)的按键最多可以设几个?6个数据输入口,难道最多只能是6个按键吗?要多几个按键怎么办呢?请指教,谢谢!

网友A:
前面加编码器

网友B:
你 太懒了,自己去仔细读DataSheet!

楼主:
谢谢两位,我找到的资料都只有一点点,根本没多少介绍,所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