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音频输入转成最多四路输出,直接一片4066可以不?谢谢

楼主(2007-01-17):
没做过,

直接一片4066其中一路短路后,其他的也就坏了?

还有会有多大衰减?

是不是每路输出都要加一级放大,还是在入口处加一放大?

有没有此类专用的ic呀?谢谢

楼主:
补充:此四路通断是独立可控的,

补充:此四路通断是独立可控的,

网友A:
做4路跟随输出比较好~~~~~~~~

楼主:
谢谢,请推荐一款音频运放

网友A:
没有使用运放做过音频跟随,可以试试看LM324或者TL084

网友B:
看你需要的音频电流有多大。小电流的话,直接串联保护电

大部分音频设备的输入阻抗很高,串个1K的电阻进去没啥问题。当然还要注意隔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