给推荐一个TVS管的型号??

楼主(2007-01-17):
给推荐一个TVS管的型号??
封装 0603 0805 最大不能超过3528
电压 10V 35V
功率500W 左右就可以了

网友A:
封装 0603 0805 功率500W

封装和功率不能同时限定的
500W 大概该用 SMB 封装
SMA 只有 400W

楼主:
封装 0603 0805

有封装 0603 0805 或是3528这样大小的TVS管吗?
先不考虑功率的限制
哪位知道型号推荐一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