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三极管接负载的疑惑

楼主(2007-01-17):
我们知道电子是从负到正

而三极管工作时集电极向电源正极发送电子

现在,如果CE接负载,那么集电极的电子就会沿着负载到达电源负端,不矛盾吗?

如果负载电子是由电源负极提供,那么负载上的电流不就和IC无关了?

网友A:
电子会沿着负极,CE上的负载,集电极电阻,到达电源正极.

同时也有一部分通过CE,集电极电阻,到达电源正极.

楼主:
那么IC在这里好像不起作用

如果这样想的话,好像负载就与IC无关了,因为IC根本没流过负载

网友A:
两个电阻Rce和Rl并联,再与另一个电阻Rc串联,接到电源中

当Rce变化时(或者说Rce上的电流Ic变化时),Rl上的电流是会会变化?

楼主:
几乎明白了

归根到底是UCE的作用吧,把电子从GND流经RL到VCC,

我怎么都不明白为什么那些书上老是说是三极管是电流控制,我就认为是电压控制,没VBE怎么会工作呢?有电压才有电流啊

网友A:
因为Ic=Ib*β,当然是电流控制了。

由于PN结的特性,电流变化时,电压几乎不变化,所以不好用电压来描述.

楼主:
电压几乎不变?

平时都是说电压放大器,不是说电流放大器,怎么电压几乎不变啊?

另外书上说IC=IRL+IRC,但我们之前讨论的IRL跟本不是来自IC的,请问这式子何解?

网友A:
电压几乎不变,是指三极管的BE结电压.

当三极管的Ib确定,并且在未饱和的情况下,三极管的集电极电流Ic就是固定的。

由Vcc-Rc*Ic就可以计算出Vce,如果Ic变化,那么Vce就会变化,而Ic变化是由Ib变化引起的,并且是Ib的β倍.

Ic=IRL+IRC,根据结点方程,就会有流入结点的电流之和,等于流出结点的电流之和。

你可以把IRL和IRC看成是电流流入结点,而Ic是电流流出结点.由于实际上IRL是从结点流出的,所以这里就变成了负值,即IRL是负的。

例如,Ic=0.5A,而IRC=1A,那么IRL=-0.5A, 所以有Ic=IRL+IRC.

如果Ic变化,那么IRL也会跟着变化的。

楼主:
明白了,谢谢

明白了,谢谢

网友B:
解释的真清楚啊,谢谢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