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微弱直流信号放大电路

楼主(2007-01-18):
在分析仪器的设计过程中发现,某些信号非常微弱(约10uv),在实验过程中干扰非常大,几乎看不到真实信号,请帮我设计.多谢!

网友A:
这里解答问题都是免费的

    你只有自己去做了,有什么疑难问题,大家可以帮你解答,这样上来就要别人大包大揽地帮你设计,也太不地道了吧.要知道,能帮人解答实际问题的人基本上都不会闲着.

网友B:
没事,只要LZ出的起钱

uV 级,项目全包的话几千万应该够了

网友C:
了解信号源的特点非常重要

楼主:
都不想有偿服务与我啊

都不想有偿服务与我啊,如果可以我们可以长期合作

网友B:
OK,把你的公司情况和项目具体情况和要求发我的邮箱吧

xwjfile@21cn.com

网友D:
无非两个方法

    1、多花点钱买个低噪声、高精度运放,精心选用外围元件,PCB要特别小心,为前端路做个屏蔽,这个问题就算解决了。主要问题是你需要经验和金钱。
    2、调制式放大,把输入信号用某个频率斩波,或者按照某个正交序列斩波,这样输入信号就被调制了,对调制的信号低噪声放大、滤波、再放大,最后检波,相对来说不需要使用很贵的元件,但是更加依赖于理论、经验和试验仪器。

网友B:
LS,没有那么简单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