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个由PWM产生负电压电路的原理(有图)

楼主(2007-01-19):
小弟看到一个负电压产生的电路,不过电路基础不太好,实在想不明白图中的负电压是怎么产生的,请各位帮我分析讲解下.
图中Vin是一个占空比为%50的方波,高电平是5v,低电平是0v,Vout是一个直流负电平大约-3.3v左右

网友A:
就是负的倍压整流,你分析下高低电平时电容上的充放电就

楼主:
还是不太明白

高电平时,C1充电,c1负端的点势为多少啊?
为低电平时,C1放电是怎么放的啊,我也不太明白!
请楼上的大哥能不能讲详细点.

楼主:
是否从c1电解电容的负端出来的电压就成负的了?

对电容的充放电原理还是不太明白.

网友B:
分析电路路径

C1充电要有回路,在方波为高电平时C1充电,此时电流从C1负端往正端流,期间电流通过的路径为:D1->GND->C1+ ,在方波为低时,电路通过路径为:C1+
->GND->D2->C1-

网友C:
输入根本不是什么PWM

PWM是脉冲宽度调制,这里哪有调制?

网友D:
输出跟脉宽没有直接关系

爱好电子技术的中学生都看得懂

网友E:
好象不能保证占空比失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