稳压器出来的电压有波纹怎办?

楼主(2007-01-27):
各位高手
我用7812,输入是桥式电路出来的带有波纹的+12v,将输出的+12v通过50欧的电阻输入到7805。可是7812输出的+12v电压有很大的波纹,频率有100HZ.

当7812输出与7805输入之间的电阻加达到200欧时,7812的输出波纹减小到很小了,但是此时7805的输入又达不到要求,只有不到5v,导致7805不能输出+5v。

大家帮我想想办法 好着急啊!!!!!

谢谢

网友A:
输入电压太低所致

你这纹波是因为输入电压太低所致。必须提高输入电压,使输入电压的纹波谷底电压高于15V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