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应电阻变式压力传感器供电电源

楼主(2007-01-29):
你好,我是个新手,要做一个使用电阻应变式压力传感器测量重量的电路,传感器电阻为400欧姆,10V或12V供电,最好可以带三个传感器。现在一般用什么芯片?在这儿先谢了

网友A:
这种电路

一般用同一个电源给测量电路和AD芯片的基准源供电,这样电源电压如有变化,其结果是互相抵消的,对电源的要求比较低。如果分开供电,则两个电源的稳定性要求很高,从而导致成本上升。

网友B:
电源精度?也就是你实际需求精度或AD分辨率?

楼主:
谢谢楼上

我AD要求是16位,AD芯片用ADS1210。我不太清楚用什么样的芯片做电源合适。或着给推荐一个价格比较低的AD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