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直接F/I的芯片

楼主(2007-01-29):
各位大虾!请问有没有直接频率转换为电流(F/I)的芯片啊?频率范围:  8K-10K.输出最好是4-20mA的

网友A:
还真没有听说过

电压转换电流很简单,为什么一定要频率转换成电流?

网友B:
V/F转换器可以反过来用,后面就很简单了

楼主:
F/V -- V/I

那电压怎么转电流呢?

网友C:
运放隔离+温度系数小的电阻

个人认为f-v的线性度可能会比较差

楼主:
求教lm2917

各位大虾,有谁用过lm2917啊,有什么要特别注意的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