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讨论] 高手挑战:!!能不能自己用分立件做一个【零压降】模拟开关

楼主(2007-01-29):
改一下,改成零压降的.

网友A:
为什么不能?

看通道的具体要求.

楼主:
要实现双向导通好像不太好办?

网友B:
照着模电上的电路或者模拟开关手册的原理图搭一个就可以

不过参数方面可能会有点问题,呵呵

楼主:
搭不了,模拟开关的供电电源是接在mosfet的中间的

 而实际的mosfet中间那根线是和D或者S连接在一起的,没法弄吧?

网友C:
4066的内部电路

楼主:
楼上,你看看那个VDD是接哪儿的,分立的mosfet根本做不到!

网友C:
用常规元件的话,电源确实不好处理

楼主:
哈,看样子小小的模拟开关我们用分立元件确搞不出来啊

网友D:
没什么搞不了的,最多特性没那么好罢了

比如动态范围

楼主:
楼上搞个图看看?那个VDD如何处理?

网友C:
没有VDD也可以呀

两个MOSFET的S极对接,用10M电阻接地,两个管的S极接在一起作为控制端,两个管的D极分别作为输入/输出即可。

网友C:
来个示例图

网友E:
不如用磁簧继电器:)

网友F:
二极管型的

网友C:
awey的这个也不错

但是阻抗太低,而且对直流份量的保真度不够好。

网友D:
那个只能做交流开关,还要隔直才行

交流开关的话一个二极管或三极管就行了

网友F:
高频小信号的开关看看PIN二极管的Datasheet,有例图

楼主:
哈,13楼和15楼的图不能叫模拟开关吧?10mV的信号能否通过?

14楼,磁簧继电器的寿命不行吧?

楼主:
13楼的DS连接处怎么接地了?信号岂不是都被短路了嘛

楼主:
看样子这东西搞不定?

网友C:
晕倒,还没看清楚?

两个MOSFET的源极接在一起,通过1M~10M电阻落地,为MOSFET提供栅压。
两个MOSFET的漏级,分别任意作为输入输出。

网友C:
共只需3个元件

两个MOSFET,一个电阻。
那两个二极管,是MOSFET的体二极管。

楼主:
呵呵,导通时候需要依靠一个二极管吧?

 那就是说小于0.7V的电压通不过?这样应该说只能叫数字开关了,呵呵

网友F:
哪来的0.7V电压?

MOSFET导通电阻很小,只有毫欧级的。

另:楼主的标题“零压降”开关 的提法是错误的,压降与流过的电流有关,
要零压降,这世上可能不存在,就是超导体都做不到。

楼主:
25楼,我说的零压降不是有引号嘛

 就是说只要电流足够小,压降就可以很小,也就是说可以通过mv级别的小信号。
 至于0.7V应该是那个mosfet的那个二极管吧?我的理解是:当导通时候一个mosfet导通,另一个mosfet关闭,同时关闭的mosfet的二极管导通,信号经过的路径应该是一个mosfet和一个二极管的串连,mosfet的电阻当然很小,但是这过程串连了一个二极管,小信号当然过不去了。 不知道这个理解对不对?

网友F:
楼上理解错了

当cont为高时,是两个MOS管都导通,不是你说的一个导通,
了解一下MOSFET的结构就明白了,这种电路在锂电池保护电
路里大量的应用,你可以拆个废电池看看。

楼主:
哦,不好意思是我没看清楚,

只要通过的电压比控制电压低一个值就可以导通吧,高招,嘿嘿!

楼主:
用JFET行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