能否给我推荐个运放?(急)

楼主(2007-01-29):
要求:对毫伏级的频率在0.5M~2M的信号进行放大,而且,最好是3.3V单电源供电,找了半天没有十分满意的。op354能用吗?

楼主:
怎么没一个人回复呀!

网友A:
带宽够了就可以了……

网友B:
上网找!

上AD NS MAXIM 等大公司的网站上进入运放选择界面,一找一大堆!!!

关键是看好不好买到,还有多少银子......

网友C:
放大倍数不说明,讲出来也没用

楼主:
要将信号放大到2V以上就可以了

要将信号放大到2V以上就可以了,所以我想两级放大。
谢谢,以上各为!

网友:
同问,

我也想找一个"对毫伏级的频率在0.5M~2M的信号进行前置放大30-50倍"的运放~~~~
达人们帮忙推荐啊,刚开始接触这个东西,像在海选啊,没有头绪

网友D:
增益带宽积

对于MV级的信号来说,放大不是问题,主要是你的带宽有点宽。对于运算放大器一般是讲增益带宽积的,当频率高到一定的时候其增益就为1了,这个频率也就是它 的截止频率,在技术资料里一般也都是给的这个频率。你可以选 择高速运放,这个不难,主要是前面有人讲的:在哪儿能买到现货,如果是样机或毕业课题,可以到ADI去申请样片

网友E:
一般的高速OPAMP都没问题。

但要注意板子的LAYOU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