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采集速率的问题?

楼主(2007-01-30):
我有个疑问:我目前用了一个AD采样芯片,模拟输入采样频率(datasheet上的值)是32.7k,但输入频率设定为50HZ,那这样采集模拟信号,模拟信号频率是已那个为评定界限啊,是只能采集32.7K以下的呢,还是只能采集50HZ以下的呢?

楼主:
写错了

写错了,模拟采集频率是32.7k,输出16位数据的刷新频率是50HZ.

网友A:
说明是什么ADC吧

网友B:
刷新频率是50HZ?

你看错了吧

楼主:
是的,可配置的

最低50HZ

网友B:
最低50HZ

那你当然要正确的配置啊

刷新频率要高于采样频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