普通稳压管的击穿电流太小是不是反而不能工作?

楼主(2007-02-04):
比如一个15V的电压串连一个1M的电阻再接一个5V的稳压管。稳压管两端电压是不是5V?

楼主:
好像一般数据手册没有最小稳定电流参数?

2)稳定电流IZ

IZ是指稳压管正常工作时的参考电流。Iz 通常在最小稳定电流IZmin与最大稳定电流IZmax之间。其中IZmin 是指稳压管开始起稳压作用时的最小电流,电流低于此值时,稳压效果差;IZmax是指稳压管稳定工作时的最大允许电流,超过此电流时,只要超过额定功耗,稳压管将发生永久性击穿。故一般要求 IZmin< Iz < IZmax 。

网友A:
看看稳压管的V-I特性

电压 0 .?V-5V都有可能。而且稳定性和一致性很差,无稳压可言。

网友B:
当然

如果你刚过了拐点,稳压性能是难于保证的。虽然管子已经处于反向击穿状态

楼主:
晕,那数据手册没写Lzmin,只给了一个Iz,怎么知道最小是多少

网友A:
给不了,离散性很大,也没意义

楼主的目的是什么?
可以考虑用微电流的基准稳压IC

网友C:
15V-1M电阻的电流也不过0.015mA=15uA,如何工作?

网友C:
在拐点附近,噪声大,稳定性也差

特别是温漂

楼主:
这样的,由24V转为8V,输出电流只需要10uA

 由于24V不是太准,所以电阻分压得到的电压不准,用普通的三端稳压好像静态电流比较大不合算,微电流的基准稳压IC是什么东西?是不是低静态功耗的LDO?

楼主:
找到一个电压基准,LM4040

http://focus.ti.com/lit/ds/symlink/lm4040d82.pdf

这东西是不是也能用于负压情况?

网友D:
用个反向器不就是负的了吗?

楼主:
哈,11楼没看datasheet吧

 这个东西得原理图它就用了一个稳压管,我得意思是既然画得是稳压管那也可以稳负压吧?

网友E:
稳压管是根据击穿电流来工作的!

网友F:
电阻要调整

看电流了,要到一定范围内才能稳压的,所以电阻要调整

网友C:
可以接负电源,不过,我觉得不宜叫做接负电压

Wide Operating Current Range.....45 uA Typ to 15 mA

这是一个并联型稳压器,原理和TL431相似,但没有基准比较输入

网友G:
9楼的要求

如果输入是固定的,可用2M、910K两个电阻分压,三极管射随输出即可,稳定性不会太差。

楼主:
17楼,问题输入不是固定的

 16楼,就是阴极接地,阳极通过电阻接负电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