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现在有些新型AD,DA的模拟输入输出是差分信号,有什么

楼主(2007-02-05):
如题,是差分输入输出信号比单端信号搞干扰能力强么?
谢谢

网友A:
是的

主要原理是对共模干扰的抗干扰作用很大

楼主:
多谢回复

rt

网友A:
但注意,对差模干扰,它是不起作用的

楼主:
嗯,请版主帮我解答一下同一页面下“跨接电容的作用”那

这个电容除了低通滤波,我觉得还应该有其它用处?版主能否指点一二

网友A:
低通就是低通,没有太特别的意义

当然,从另一个角度理解,就是防止带外信号被过度放大----如果图中的电容将高频成分短路了,也就是直接通过的意思----而直接通过的意思就是不能放大,与此同时其它成分却可以放大----整体上起到 相对地提升低频而压抑高频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