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7705速率

楼主(2007-01-02):
AD7705芯片里有速率的选定:
假定设定了50HZ速率,这时采样时间中要间隔20MS采样
用了AD7705的两个采样通道,两个采样通道转换还要20MS吗
是(1)采样1通道直接无需间隔时间采2通道,等待20MS做下一次采样
还是(2)采样1通道等待20MS采样2通道,等待20MS做下一次采样
还是(3)采样1通道等待20MS采样2通道,无需间隔时间采样下一次。
请大虾指教!

网友A:
我的AD7705测量结果跳变最小2个字

复位子程序如下:
INIT7705:
  MOV A,#20H      ;选择时钟寄存器
  ACALL Write7705
  MOV A,#00000100B;50HZ的转换频率,转换一次26ms;11.0592M_ALE
  ACALL Write7705
  MOV A,#10H      ;选择设置寄存器
  ACALL Write7705
  MOV A,#01000100B   ;自校准模式,增益为1,单极性输入,内部缓冲器短路,滤波器打开
  ACALL Write7705
  RET
我试过改转换频率,输入极性,或将缓冲器接入,结果都一样
有用过的朋友最高精度能达到多少?

网友A:
我的时钟直接用的是MCU的ALE信号

信号输入是12V经19K和1K的电阻分压,还接了个10n的电容到AIN-,基准是TL431调到3.276V,从来没有出现过一个字的跳动,只出现两个字的跳动。哪里有问题呢?

网友B:
我的大概是12位吧,在PGA=128时

网友:
AD7705的两个采样通道轮换工作,

在程序上是有些技巧的。需要丢弃一些采样数据的。
无论如何等待20MS是必需的,难道你不判断DRDY信号吗?

网友C:
没用过AD公司的。

网友D:
通道切换需要稳定时间!

没次切换通道延时20mS后数据有效,最好不要交替工作,效率太低。

网友E:
关于AD7705的双通道的设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