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台式万用表维修

楼主(2007-02-26):
我有几台台式万用表,型号较老,有谁能修吗,PM2535
吉时利191、英国产1503,谢谢

网友A:
这条信息对你也许有用

北京我认识一家公司专业做电子仪器仪表的销售和维修,但能否修你的这些型号那就不知道了。

楼主:
是哪里的

这个电话是哪的,我在杭州

网友B:
PM2535开机显示DSP OFF

PM2535开机显示DSP OFF
拆开发现一颗电池没电,更换上电池故障依旧,通过设置可以进入测量状态,但直流档均有86087左右个字
请各位高手指点如何修理

网友C:
我们是做仪表的。

我们是做仪表的。我们有办法给你修。你所讲的那些数字是漏电。你用电吹风吹一下看有什么变化。没反应你在发Email:给我.

楼主(2007-04-27):

 求台式万用表维修

我有几台台式万用表,型号较老,有谁能修吗,PM2535
吉时利19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