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1A的电流测量,要求能精确到1mA,并且隔离电压大于1KV...

楼主(2007-02-27):
查了一下资料,发现只有磁敏电流传感器能做到。。。。
但不知道能否做到能精确到1mA,烦请各位朋友提供宝贵意见,多谢大家!!

网友A(2007-04-28):
这个好做

用康铜丝+运放+带12位AD的单片机直接测量系统,再用光隔把数据传给主CPU

网友B:
用隔离放大器时不时可以吧Ad也隔离了?

网友C:
看用什么型号A/D

有些A/D是串行输出,信号很容易隔离。
有些型号隔离很麻烦,这种情况用隔离放大器可能比较简单。不过隔离放大器的价格不低,成本要考虑。

网友D:
只要仔细研究一下AD7755这个问题不难解决。

网友E:
什么性质的电流还不知道呢,咋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