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帮我推荐一款比较好点的兆欧表

楼主(2007-03-07):
工作两年了,兆欧表还没有,我是搞设备维修的,谢谢了先

网友A:
hehe

FLUKE1508数字兆欧表

网友B:
FLUKE

FLUKE1520很好
021-65756835

网友C(2007-04-15):
FLUKE好个鸟 欧用过两个坏的

一个 是探针断了 几十块的水货表都不会出这问题,并且测短路声音太小
一个 是测短路的功能坏了

网友D:
兆欧表列表

列表列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