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高频大电流测试方案(急++)

楼主(2007-03-07):
我需要做一个电流的测试:频率30KHz~100KHz,有效值大小在10A左右,是一个调制信号。问题出现在,当我使用极短的测试线时,效果基本可以接受,但线短了测试很不方便;当测试线1米左右,测量的结果偏差很大。
请各位大侠帮帮忙!!!
谢谢!

网友A(2007-05-27):
具有 12kHz 滚降频率的 0A ~ 33A高压侧电流监视器

具有 12kHz 滚降频率的 0A ~ 33A高压侧电流监视器

LT6100 最 简 单、 最 实 用 的 应 用之一是作为一个大动态范围 电 流 监 视 器。 由 于 它 的 失 调 电 压仅为 300µV,因此,采用一 个 3mΩ 分流电阻器就能够提供100mA 的 分 辨 率 和 一 个 33A 的全标度范围。在这款电路中, 该 器 件 采 用 一 个 单 3V 电 源。 当断电时,LT6100 输入与系统 实质上“断接”,因为它仅吸收1nA 的输入电流。在滤波器输 入引脚 FIL 上连接一个 220pF 电容器可提供一个 12kHz 差分噪 声 滚 降 频 率, 而 且, 通 过 引 脚 A4 和 A2 来配置内部电阻器 可选择一个 25V/V 的增益。

我司能供IC样品, 技术和总体解决方案支持.

交流可联系0755-26935826  M:13510012834.

MSN:Jackchen5208@hotmail.com.

EMAIL: B1688@126.com   Mr.Chen.

( agent IC: Altera, Linera凌特, Micron美光, IDT..)

www.cytech.com

网友B:
是用分流器检测电流的吗?

我以前在检测3000A大电流的设计中遇到过,有几种可能:
1。输入阻抗过小。
2。连接的方式,或线缆使用有问题。

楼上的片子不便宜吧,一个OP07才几毛钱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