做载波集中抄表系统的进来

楼主(2007-03-07):
本人做载波集中抄表有一年了,想近几天将我的一点心得和体会与大家分享
我们公司目前在河南省内做的还可以.本人是做技术支持的,

楼主:
基本知识!1

公司技术核心在模块部分,采用的是工频调制的方法.三极管直接加到相电压上,中断信号和发送信号同时发送,接收信号时利用电压比较器将信号取出!
利用特别的方法将相位锁定在120度,A相120,B相240,C相360

楼主:
dsf

相控同步、时控信号识别以及数据编码压缩传输技术

网友A:
我们用跳频模式,误码率低。

   各地电网谐波干拢不同。

网友B:
自已做调制解调吗?

还是买现成的调制芯片? 或者在调制芯片上加功率放大?

网友C:
我一般用LM1893

我用LM1893还挺好。这里有一篇**可以借鉴
http://www.mcu361.com/News.asp?Id=57

楼主:
还好吧!!!!!!!!

我们是自己做的芯片!

楼主:
??????

我们可以实现远程的自动找表技术,增加电表时不用人找小区内找电表,系统可以找到

网友D:
HE,有空交流下

楼主:
好好的交流!~!

我们在做自动找表时是用到了645规约中的AAH通配符,使用掩码技术

网友A:
能否跨变压器或城区。

楼主:
不行!

不可以跨变压器的,我们做的是低压电力线载波,信号是没法过变压器的,

网友E:
请问LZ是哪家公司的?

请问LZ是哪家公司的?能否推荐几家做低压集抄较好的公司,目前低压集抄中主流载波芯片有哪些?谢谢!

楼主:
卫!!

现在好多公司都在用"小城"的载波芯片,也有用无线433MHZ的,

网友F(2022-07-16):
现在有没有通用水集抄软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