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关于正弦信号幅值变化率大小判断问题

楼主(2007-03-07):
输入一个正弦信号,要求判断他的幅值变化率大小
我考虑用微分电路来做幅值变化率,然后用窗口比较器判断变化是否在某个范围内!
不知大家有何高见!

网友A:
既然要测量的是幅值而不是瞬时值,那就先要整流滤波。

既然要测量的是幅值而不是瞬时值,那就先要整流滤波,然后再用微分电路。

网友B:
正弦幅值变化速率不就是一个瞬时值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