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触电阻

楼主(2007-03-15):
我想问一下各位大吓,如何设计一个测试毫欧级的电路。用什么方式实现好一些!

网友A:
预通已知电流,测欲知两点之压降

网友B:
这东西恐怕只有用4线法测量

网友C:
使用过此种仪表

就是楼上所提到的,一定要4线。否则误差极大,且电源容量大大,稳定,能够支持测量。

网友D:
现在这样的测量一般是用电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