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这个放大电路怎么分析(图)?

楼主(2007-03-21):
这是跟随放大器?请问怎么分析?

网友A:
虚短虚断知识就可以分析啊~~~~

楼主:
就是不会啊,

V1o=2V1-
V2o=(4/3)V2-
V2-=(2/3)V1o
V2-=3V1-
==>V2+=3V1+ ????????
????

不会啊,请高手指点!

楼主:
请各位大侠不吝赐教啊!!

网友B:
两路信号叠加就可以了

Vin = V1-V2
V1先经A1同相放大2倍,再经A2反相。所以V1到输出端变成-2*V1。
V2直接经A2同相放大2倍。所以V2到输出端变成2*V2。
所以Vout = 2*V2-2*V1 = -2*Vin。

网友C:
~~~

桥路+差分放大电路

网友D:
不是很懂~~~~~~~

Vin = V1-V2
V1先经A1同相放大2倍,再经A2反相。所以V1到输出端变成-2*V1。
V2直接经A2同相放大2倍。所以V2到输出端变成2*V2。
所以Vout = 2*V2-2*V1 = -2*Vin。

这位兄弟解释的,"V1先经A1同相放大2倍,再经A2反相。所以V1到输出端变成-2*V1。"
这句中的,"再经A2反相"是怎么理解的啊~~~~~~~~~~

网友E:
线性叠加

假设V1=0,算出Vo
再假设V2=0,算出Vo
将两个加起来就是最终的Vo

有人将此电路称为“用两个运放的仪器放大器”,因输入阻抗很高,可以减少对前级桥路的影响。

网友F:
仪表放大器而已

网友G:
答题

第一级放大:uo1=(1+R3/R2)ui1
第二级放大:uo=(-R5/R4)+(1+R5/R4)ui2
若R2=R5,R3=R4,则 uo=(1+R5/R4)(ui2-ui1)
           vin=ui1-ui2
         uo= -(1+R5/R4)vin= -2vi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