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三相电计量问题

楼主(2007-03-21):
1.对三相四线电能计量,如果用户在AC相之间加纯阻性负载,这样电能表计量的时候A相会出现一个正的功率,C相出现一个反的功率,B相会出现一个纯无功功率,而如果加纯感性负载,情况有会是另外一种情况,那我们计量有功电量应该把 A相功率+C相功率还是 A-C呢?

用户直接跨接A ,C相这样用电是允许的吗? 这样计量会带来问题呀?请问这个时候电表应该怎样测量才准确呢?

网友A:
按说不会啊,我想请教你偷电的情况了

网友B(2007-04-20):
电能计量

在 A C相跨接纯阻性负载时,A相出现正的功率,C相出现的功率也是正的.
请楼主自己分析.(A C相电压角差120度)

网友C:
准确地说是求代数和

+负功率=-正功率,两者结果一样。
    三相电表是代数和表,这样接是可以的,偷不到电。
    如果用两块单相电表,会有一相反转,但代数和仍是实际用电量,电力公司还是不吃亏。
    楼主多虑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