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高手推荐一款电流互感器、一款电压互感器,

楼主(2007-03-23):
现在开发一个项目,要求测压缩机的电流电压。
请推荐一款电流互感器、一款电压互感器,高性价比,用于测量单相交流电,电压:180v - 380v 电流:0 - 20A

谢谢了。

网友A:
互感器

简单,电流互感器到电器产品商店买就是了。国家统一型号LQG,或LMZ,电压互感器麻烦些,可能要定做。

楼主:
谢谢qbw,

难怪我找不到电压互感器。

网友B:
可以用我公司的光耦代替!

我公司提供代替互感器和霍尔元件传感器的光耦传感器.
隔离好,传感精度高,高度集成,工作稳定........

tyler_yang@secomtel.com

0755-25155089
www.secomtel.com

网友C:
如果是做控制最好用霍尔电流和电压传感器

普通的电流互感器输出是5A(满度),电压互感器输出是100V(满度).做控制就还要转换.

网友D:
到网上搜搜吧。很多的。

到网上搜搜吧。很多的。

网友E(2007-05-09):
两只器件的价格预算大约多少?

200元左右可以采用电流和电压传感器

网友B:
用光耦便宜多了

网友F(2009-03-17):
光耦不行吧

光耦隔离隔离数字信号还行,用来交流采样是有问题的

网友G(2009-08-15):
这种互感器,很多的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