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t100检测电路成本是否很贵?

楼主(2007-03-23):
最近在搞PT100,发现成本不低:
设计指标是:检测温度范围0--200°,精度>1°,分辨率>0.5%(10bit),工作温度范围是10-40°
标准差分放大电路AD622价格很贵,精密电阻的稳漂要小(》10PPM),要有精密电压基准,10bitAD的CPU等。
所以成本不低,估计一路PT100要30多元再加CPU。

以前看到浙江的一个产品,分辨率是0.1°,只用了1个OP07,估计是糊弄人的。

我的设计要有多路PT100,所以对成本还是有要求的。
现在常用的PT100的成本大约是多少?有达到性能指标的低成本方案么?

网友A:
re

不见的,如果电路处理的好,op07也可以满足要求的!

楼主:
元件的性能不好,电路再设计的好也不行阿

PT100如果是3线的,应该用差分放大电路,要3个OP07。稳漂和输入失调电压也是1个器件的3倍。
PT100每°c电阻变化0.39欧姆左右,1ma驱动电流,每度电压变化0.39mv。如果器件要在设计温度范围内的误差<1度,那么器件的漂移不能超过0.39mv。同样电压基准和精密电阻也有类似要求。
同理,要达到0.1°c的精度,在设计温度范围内那么器件的漂移不能超过0.039mv,op07是绝对不行的了。

网友B:
0.1度的精度->元件的性能,电路设计都要好

楼主:
我再就是想了解PT100现在是否还是用经典电路设计

我再就是想了解PT100现在是否还是用经典电路或标准电路设计,各位是如何降低成本的?

网友C:
找个坐传感器的公司问问价格

网友D:
可在输入端进行切换,你是多少路的?

楼主:
我现在考虑是否可以做个PT100的模块?是否有市场

设计指标不变:
检测温度范围0--200°,精度>1°,分辨率>0.5%(10bit),工作温度范围是10-40°,内部带10bitCPU,输出借口:SPI,I2C,UART。

输入1路,3路和6路

外型是类似DIP的的模块。

估算器件成本大约20-40元多。

各位觉得有类似的产品么?有市场么?

网友E(2009-11-06):
我是做仪表的,就用OP07好了,没问题.用ATMEGA8内部的AD,查表法换算.精度可达0.5%

网友E:
0.1度的精度是达不到的,PT100本身的误差0.5度左右.

网友F:
楼主是说分辨率0.1度好不好!怎么大家都说成精度0.1?

网友G:
你用op07自己搭出来一个仪表运放,就比较便宜,而且性能很好,但是要自己仔细调试

网友H(2010-02-23):
我用的就是OP07且用了一个!

网友H:
-200-800度都可以

网友I:
我用恒流法,一只OP07能做到0.3C分辨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