哪位用过霍尔元件测弱磁场

楼主(2007-03-25):
通电100mA导线周围磁场用啥东西测好,用InSb霍尔元件不行------偏置片有磁滞且温度影响奇大。我用了GaAs霍尔元件THS119,恒流5mA左右供电,但分辨力只有0.1高斯左右(对比UGN3503的输出),也就是通100毫安电流导线距离0.5mm时输出为3.14mV。移开导线时输出为3.12mV,但是一直在上下0.01mV范围内变化,传感器工作温度变化不超过0.1度,这个是不是就是地磁影响?

网友A:
我做过0-20mA的小电流霍尔元件测量

100mA的小电流用霍尔元件测量的确不易.
锑化铟的输出大,但线性不好,温度系数大.
砷化镓的线性好,输出小.
我做过0-20mA的小电流霍尔元件测量,方法是在一个口字型磁芯上开一个窄缝,
把霍尔元件放在窄缝里,并在口字型磁芯上绕线,(圈数根据你的需要).让电流通过线圈,相当于把磁场放大n倍,看看这个办法是否合你用.

楼主:
谢谢楼上

我只是想测磁场,前天加了个1000倍放大电路。看了下,THS119的温漂倒是不大,输出电压中心值基本不变,但是总是在较大幅度上下跳变,特征很象1/F噪声。不知道书本上讲的霍尔元件灵敏度可以达到毫高斯级是用的什么元件?

网友B:
我可以实现

你如果是想测量100mA的直流电流大小,我有办法,穿心孔径9MM,精度1%,基本无温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