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关于热敏电阻的问题

楼主:
(无正文)

楼主(2007-03-26):

大家好,我需要一款热敏电阻,PTC,要求动作电流5mA左右,耐压800V左右,请问怎样选择型号?谢谢!

楼主:

要求常温下电阻为1K左右,用于电路的过流保护

网友A:
这应该就是自恢复保险了?

有800V这样高电压的吗?

楼主:
如果没有,两个串起来也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