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转换参考电压的问题

楼主(2007-03-29):
  现在用msp430f437做三相电流测量,在进行温度存储试验后,
发现精度不合格。即在高温85摄氏度存储装置后,对装置进行
精度测量发现误差很大。初步怀疑跟所选的ad转换参考电压有
关,因为我们现在的设计没有外部参考电压,所以选用的是sref_0,
即选用AVCC做ad转换的采纳考电压,请问会对精度有影响吗?
而且脉冲群试验无数入时零漂也很大,不知道该怎么解决? 有
谁能推导参考电压和ad转换的公式吗? 谢谢!

网友A:
只有8位的AD转换才用AVCC作参考电压

只有8位的AD转换才用AVCC作参考电压,此外你的运放是直流的吗?

网友B:
内部参考一般都较差

楼主:
我没有用内部参考电压,用的是AVCC,无运放

 我没有用内部参考电压,用的是AVCC,无运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