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湿敏电阻的测量问题!

楼主(2007-03-30):
    我想用一个带A/D的单片机测量湿敏电阻,但一直用不起来.我是用两个做为输出的引脚,一个接在一个固定的电阻上,固定电阻的另一端接湿敏电阻,而湿敏电阻的另一端接在另一个引脚上.也就是一个固定电阻和一个湿敏电阻串在一起,两头接在单片机的两个输出脚上.
    我把两个输出脚交替的输出高低电平,也就是一个为高时,另一个为低,从而产生一个500HZ的对称的方波,已经满足了湿敏电阻要求交流的正弦播或对称方波的要求了.但是我测量固定电阻和湿敏电阻连接那点的电压,发现湿敏电阻的阻值总是很大,和实际应该的阻值差了天和地,而且不论我怎么给它加湿,都没有什么变化.不知道我哪些地方没做对,还请各位赐教.
     如果用电阻频率转换的方法,能不能用在湿敏电阻上.只有普通IO的单片机该怎么实现呢,有什么公式来通过频率换算出电阻值呢?

网友A(2018-06-15):
你的激励是交流的
你测量的电压也是交流的才行
否则你测量的电压基本为0
算出来的阻值当然很大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你的激励是交流的
你测量的电压也是交流的才行

赞一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