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0-1V电压转换成4-20mA电路,最好是集成的芯片,精度0.1%。

楼主(2007-04-03):
最近做个小东西,要求把2路0-1V电压信号转换成2路4-20mA电流信号,要求精度为0.1%,还要考虑校准的问题,我查AD资料有用运放搭的,不知道有没有这方面集成的片子,因为板子尺寸很小,而且集成的用起来会比较方便。
哪位大侠知道,请指点一下,非常感谢!

网友A:
我们一般都有运放搭

成本低,也好用
集成的好像挺贵,BB公司有xbr?,忘了

网友B:
XTR106,XTR117 等

按签名档联系我,最好发手机短信或电话。

网友C:
体积没问题

没问题,标准产品,和我联系吧.

网友D:
OP07

用OP07运放可能做到价廉物美

网友E:
有关电压到电流转换

上次有个来买元器件的说他们有,可能是模拟公司(adi),也可能是别的公司,但是这种期间肯定是存在的,价格我没有问。

网友F:
一个运放就搞定了,只是调试可能比较麻烦点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