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AD590问题请教

楼主(2007-04-03):
AD590温度传感器的工作电压应该接多少伏,为什么在相同温度条件下我接不同的电压在输出端会得到不同的数值。我只是简单的在传感器和地之间接一个10k的电阻,然后测电阻电压 。 谢谢了!

网友A:
+4到+30V

+4到+30V。你的连接方法不对,最好去找比较实用的AD590的测温电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