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关于继电器线圈电阻检测方法

楼主(2007-04-04):
请教各位大侠,一批小型继电器线圈电阻在23欧姆到27欧姆之间,由于客户要求要在线圈上并联一只180欧姆的电阻,并联后电阻值在20.39欧姆到23.48之间。现在由于工人失误,将没并电阻的继电器与并联了电阻的继电器搞混在一起了。由于其外壳是不透明的,在不破坏其外壳的情况下只能采取电气方法将其区分。

不知道那位大侠有什么好办法或是好的电路能参考一下,谢谢路过的大侠指点指点

楼主:
路过的大侠指点指点嘛,谢谢啦!

网友A:
找一直流电源看断开火

找一直流电源跳到线圈额定电压,用两电线连接到继电器线圈两端,断开一段,观察断开瞬间连接处,有微火花为无电阻并联,无微火化为有电阻并联,如果线圈电流小,火花很暗,室内光调暗,应该可以分辨出。原理可以想一想。

网友B:
找个发光二极管串二极管后反向并联

问题是: "线圈上并联一只180欧姆的电阻" 后到底能吸收掉多少反峰能量呢?
有效果吗?

网友A:
没有电阻,电流要击穿空气

没有电阻,电流要击穿空气,释放能量。U=L*dI/dt di很小,U大到击穿空气。电流小,电感小,能量小,火花就小,暗一点可观察到,只要有电阻就没有火花,因电流有电阻流过,不会有火花,能量总会吸收掉。

网友A:
动手试验一下

楼主:
谢谢,谢谢楼上各位大侠的帮助

试试看,只是看火花不知道是不是有效。先试试。谢谢各位大侠的指点

网友C:
测电感量,不知道可以不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