测速发电机求助

楼主(2007-04-06):
有谁用过GZT-2型测速电机,好像是原航空部241厂的,不知道它的具体技术参数和转速测量方法。谢谢!

网友A:
这么老的东东资料不大好找了,换个型号吧

241厂即四川航空川江仪器厂

                  军工企业代号 2007-03-04
101厂:东北轻合金加工厂。
101厂:012基地天文仪表厂。后下马。
102厂:吉林吉化
103厂:豫北机械厂,河南新航机械公司(新乡)的4个厂之一。
104厂:山西北方晋东化工有限责任公司(阳泉)
105厂:天津航空机电公司。 107厂:重庆大江工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由10个厂搬迁组成。
108厂:011基地 110厂:011某地
111厂:新光机械厂,对外称沈阳航天新光集团。发动机生产。156项之一。1964年成立第七机械工业部时从划归。
112厂:沈阳飞机工业集团。156项之一。
112厂:西南铝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113厂:西安航空动力控制工程有限公司/西安远东机械制造公司。156项之一。
114厂:庆安集团。156项之一。西安。
115厂:陕西秦岭航空电气公司。156项之一。兴平。
116厂:平原机器厂,河南新航机械公司(新乡)的4个厂之一。
117厂:沈阳兴华电器制造公司。
118厂:上海航空电器厂,属上海航空工业集团。
119厂:新乐机械厂:沈阳。1964年成立第七机械工业部时从航空部划归。
120厂:哈尔滨东安发动机集团。156项之一。
121厂:黑龙江北方特种装备有限公司(牡丹江)原北方工具厂。
122厂:哈尔滨飞机工业集团。156项之一。
123厂:黑龙江华安机械有限责任公司(齐齐哈尔)
124厂:郑州新卫飞机设备公司。原在灵宝尹庄乡
125厂:北京曙光电机厂。
126厂:新安机械厂,安顺
126厂:河南庆华机器厂(许昌)
127厂:齐齐哈尔北方机器有限责任公司:火**基地。原齐齐哈尔和平机器厂。
128厂:贵阳华阳航空电器有限公司,航空配电照明装置厂,主要生产微动开关和汽车开关。由于上海航空电器厂包建。 130厂:云马飞机制造厂,安顺 132厂:成都飞机工业集团。
133厂:长春航空机载设备公司。
134厂:豫新机械厂,河南新航机械公司(新乡)的4个厂之一。
135厂:**机电总厂:兰州。
136厂:012基地**塔及加受油装置厂,城固赵家沟,庆安公司包建,后下马。
137厂:河北燕兴机械有限公司(张家口)
138厂:012基地非标准设备厂,后下马。
139厂:新新机械厂:沈阳。1964年成立第七机械工业部时从航空部划归。 141厂:陕西华燕航空仪表公司 143厂:贵州红林航空液压件厂
144厂:风雷军械厂,安顺
144厂:012基地开关活门厂,未建。
145厂:山西晋安化工厂(太原)
146厂:012基地机轮刹车附件厂,未建。
147厂:重庆双溪机械厂(原在綦江):属大江厂。
148厂:红原航空铸造工业公司。三原。
149厂:上海航天设备制造总厂,属航天八院。
150厂:龙岩飞机制造厂,安顺
151厂:012基地电磁仪表厂,拟建在南郑旗杆店,后下马。
152厂:江陵机器厂(重庆):并入长安厂。
153厂:铜川广阳镇,属铜川矿务局,国家定点民用爆破器材生产厂
153厂:012基地发动机燃油附件厂,拟建在勉县,后下马。
154厂:永红机械厂,贵阳
155厂:锦州新华石英玻璃(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国内最大的石英玻璃生产基地。
156厂:中国耀华玻璃集团公司,秦皇岛
157厂:成都西南玻璃厂——成都巨峰玻璃有限公司。占地面积135亩,现有员工600人。全国军用航空玻璃定点生产厂和防弹、防暴等特种玻璃最早的专业生产厂家。原在绵竹,现搬迁到成都(843信箱)。
157厂:晋林机械厂——成都晋林工业制造有限责任公司,原在万盛,生产大**。2003年搬迁到彭州。
158厂:洛阳南峰航空精密机电公司/洛阳航空电器厂。
159厂:属于航天三院。飞航式导弹研制和生产总装厂
160厂:贵州航空
161厂:成都航空仪表公司。
162厂:双阳飞机制造厂 164厂:皖安机械厂。
165厂:桂林航空电器公司,现属航天时代电子仪器公司
166厂:贵州航空
167厂:成都陵川机械厂
170厂:贵州航空新艺机械厂
171厂:苏州长风机械有限公司。
172厂:西安飞机工业集团。
173厂:陕西秦峰航空液压公司汉中市 西乡县
174厂:四川航空液压机械厂:原在雅安,后搬迁到广汉。
175厂:苏州仪器厂,1963年从地方接受,作为上海航空电器厂产品的复制厂,专门生产航空照明装置。1966年与苏州量具刃具厂合并成立国营长风机械总厂。
176厂:船舶
177厂:长林机械厂,原在铜鼓,1994搬迁新余。
178厂:012基地插销厂,后下马。
181厂:武汉仪表厂——武汉航空仪表有限责任公司。
182厂:陕西飞机制造厂:城固。1979年彤辉机械厂、劲松机械厂和012飞机设计所分出单独设立。
183厂:贵阳枫阳液压公司 185厂:贵阳航空电机有限责任公司
186厂:012基地,后下马。
187厂:山西管涔山
188厂:贵州华烽电器有限公司
197厂:河北太行机械工业有限公司(石家庄)
202厂:包头,即包头光华化学工业公司,中国第一个核燃料生产基地。
202厂:南峰机械厂——洛阳南峰航空精密机电公司,空空导弹总装厂,原属于012基地,后搬迁到洛阳。5000人。 204厂:成都华川电装品总厂,原在合川,后搬迁到龙泉驿
205厂:泛华航空仪表电器厂:雅安。
206厂:江西长青机械有限责任公司,宜春,地方军工。
208厂:成都光明光电信息材料有限公司:中国最大的光学材料生产基地。
211厂:首都航空机械公司(首都机械厂),属航天一院。156项目之一。
212厂:宝成通用电子公司:宝**。156项之一。
213厂:
215厂:四川川安化工厂,原在江安,后搬迁到都江堰市。
216厂:四川华庆机械有限责任公司(南溪):原四川长庆机器厂。原在南溪,民品搬迁到彭州。
218厂:北京华北光学仪器有限公司
221厂:太原航空仪表公司。
221厂:海晏金银滩(已废弃),我国第一个核武器研究基地,西北核武器研究设计院(第九研究院),原定设在北京,1958年开始在青海建设,1962年建成,1964年研制成功第一颗原子弹。其核武器研究所仍设在北京西郊,试验场在北京西北怀柔县东花园镇。1968年开始搬迁到绵阳即西南物理研究院。
226厂:四川建安工业有限责任公司,原在雅安,后搬迁到郫县。
228厂:吉林东光集团有限公司(长春):原东北光学仪器总厂。
231厂:012基地膜盒仪表厂。后下马。
232厂:北京青云航空仪表公司。
234厂:山东北方现代化学工业有限公司(济南):原山东化工厂。
236厂:重庆长风机器有限责任公司(江津)
238厂:湖北华中精密仪器厂(宜都)
239厂:北京航星机器制造公司,属于航天三院。
241厂:川江仪器厂:原在雅安,后搬迁到广汉。
242厂:兰州飞控仪器总厂。156项之一。
245厂:山西北方兴安化学工业有限公司(太原):156项之一。
246厂:重庆青山工业有限责任公司(壁山)
247厂:山西北方机械制造有限责任公司(太原),原山西机床厂:156项之一。生产火**。
248厂:西安北方光电有限公司:156项之一。
251厂:012基地氧气设备厂,后下马。
252厂:012基地歼击机自动驾驶仪厂,南郑,后下马。
255厂:泸州北方化学工业有限公司(泸州):原泸州化工厂。
256厂:重庆铁马工业集团有限公司
257厂:重庆平山机械厂(原在万盛):属大江厂。
258厂:河南平原光电有限公司(焦作)
268厂:四川金都光电仪器厂(华蓥观音溪-新都),原金光仪器厂。
272厂:衡阳新华化工冶金集团责任公司,衡阳市 海南陵水
281厂:011基地空空导弹自动驾驶仪厂,南郑,后下马。
282厂:江南机器(集团)有限公司(湘潭)
284厂:北京长峰机械动力厂,属航天二院。
288厂:湖北长江光电仪器厂(宜都-武汉黄陂)
289厂:巴山仪器厂(现属航天时代电子仪器公司)
295厂:湖北华中药业有限公司(襄樊)
296厂:建设工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重庆)
298厂:云南北方光电仪器有限公司(昆明)
301厂:012基地转速表同位仪厂。后下马。
304厂:山西北方惠丰机电有限公司(长治)
307厂:晨光机器厂:对外称南京晨光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原金陵机器厂。1964年成立第七机械工业部时从兵器部划归。
308厂:重庆华光仪器厂(华蓥天池-北碚)
311厂:012基地油量表厂,后下马。
314厂:河北华丰机械厂(涿州)
315厂:贵州天义电器有限责任公司,遵义
318厂:北京北方长城光电仪器有限公司:夜视仪。
320厂:南昌航空工业集团(320厂与512厂合并)。156项之一。
322厂:宏图飞机制造厂:荆门。
323厂:吉林白云机械厂(东丰)
331厂:南方航空动力机械公司:株洲。156项之一。
333厂:河北凌云工业集团有限公司(涞源-涿州)
338厂:重庆明佳光电仪器厂(华蓥-重庆)
340厂:012基地小模齿轮厂,后下马。
341厂:012基地铸造厂,后下马。
342厂:山西淮海机电有限公司(长治)
343厂:湖南洪源机械厂(涟源-岳阳)
345厂:012基地灯具保险丝厂,后下马。
348厂:四川西南光学工业(集团)有限公司(华蓥-郫县),原红光仪器厂。
349厂:风华机械厂:对外称哈尔滨航天风华科技公司。1964年成立第七机械工业部时从兵器部423厂(松江机械厂)分出成立。
351厂:江淮航空仪表厂。合肥。
354厂:四川江华机器厂(华蓥庆华-成都龙泉驿)
355厂:贵阳万江航空机电有限公司
356厂:云南西仪工业有限公司(昆明)
358厂:河南华夏光电仪器厂(信阳)
368厂:汉光机械厂(邯郸)
370厂:江西乐河机械厂,1985年搬迁到常州,改名常州兰翔机械总厂(常州航空发动机制造厂),主要制造直升机和摩托车发动机。职工3000人。
370厂:奋千均机械厂,012基地叶片厂。后下马。
371厂:012基地弹性敏感元件厂。后下马。
372厂:昌河飞机工业集团:景德镇。
374厂:山西江淮机械厂(晋城)
375厂:辽宁庆阳化工有限公司(辽阳)中国最大的火炸药生产基地。
378厂:河南川光电子光学仪器厂(镇平-南阳)
380厂:清玉宁机械厂,012基地叶片加工厂。后下马。
381厂:012基地空空导弹用导引头和引信厂,南郑,后下马。
382厂:常州飞机制造公司:常州市16信箱,占地面积110万平方米,成立于1970年,主要生产直升机和压力容器。职工1500人。
383厂:重庆益民机械厂(荣昌)
383厂:久达机械厂,都匀。
388厂:中南光学仪器厂(宜都)
390厂:江山娇机械厂,012基地中小零件厂。后下马。
393厂:四川山川机械厂,原在隆昌,后搬迁到都江堰市。
394厂:北京北机工业有限责任公司(通州):原北京机械厂。
395厂:012基地,后下马。403厂:宜昌船舶柴油机厂
404厂:酒泉:中国最大的原子能生产联合企业:辖区面积1260平方公里。
404厂:风雷机械厂,江峡船舶柴油机厂(枝江)
405厂:汉中:我国第一座采用先进技术生产核燃料的商用工厂。
405厂:重庆潍柴发动机厂(江津),原四川柴油机厂/前进机械厂
406厂:红卫机械厂,武隆白马山
407厂:河南柴油机集团有限公司(洛阳),156项之一。
408厂:陕西柴油机厂(兴平),156项之一。  410厂:沈阳黎明发动机制造公司。156项之一。 416厂:永川 420厂:成都发动机集团。
423厂:哈尔滨松江机械厂。
424厂:沪东中华造船集团(上海)
425厂:芜湖造船厂
426厂:大连造船重工有限公司
427厂:广州黄埔船厂(广州黄埔长洲)
428厂:大连船用柴油机厂
429厂:重庆造船厂(明月沱)
430厂:西安航空发动机集团。
431厂:渤海船舶重工有限公司(葫芦岛)据说也是156项之一。
432厂:川东造船厂(涪陵)
433厂:广州广船国际股份有限公司,即广州造船厂。
434厂:西江造船厂(柳州)
435厂:九江。
436厂:江南造船集团(上海)
437厂:上海
438厂:武昌造船厂
439厂:
440厂:
441厂:九江仪表厂
445厂:杭州
446厂:湖北华舟有限公司(赤壁)
447厂:内蒙古北方重工业集团有限公司(包头):156项之一。原内蒙古第二机械制造厂。
449厂:广西桂江造船厂(梧州)
451厂:中国嘉陵集团(重庆)
452厂:?重庆南浦机械厂(万州五桥)
453厂:?重庆三峡柴油机厂(万州)
454厂:重庆江陵仪器厂(万州五桥)
455厂:重庆长平机械厂(万州五桥)
456厂:长安汽车(集团)有限责任公司(重庆)
457厂:重庆华渝电气仪表总厂,原江陵仪器厂(万州)
458厂:江西浔阳电子仪器厂(德安)
459厂:江西航海仪器厂(瑞昌)
460厂:黎阳航空发动机制造公司
461厂:武汉船用机械有限责任公司。
462厂:重庆液压件厂(永川),原永红机械厂。
465厂:重庆红江机械厂(永川),原四川油泵油嘴调整速器厂。
466厂:重庆跃进机械厂(永川),原重庆船用柴油机配件厂。
467厂:重庆江津增压器厂(江津),原新兴机械厂。
468厂:重庆齿轮箱有限公司(江津),原永进机械厂。
469厂:重庆红阳机械厂(江津)
470厂:东风劲机械厂,012基地飞机发动机总装厂(发动机配件厂包括370、370、390、480、490厂,共六个厂组成发动机生产线,由成都420厂包建,厂址原都选在勉县)。后下马。
471厂:武汉重工铸锻有限责任公司
47l厂:红星机械厂,兰州核设备制造厂。
474厂:辽宁华丰化工集团有限公司(抚顺)
475厂:辽宁向东化工厂(凌源杨家杖子)
476厂:南京船用辅机厂。
479厂:重庆重型铸锻厂
480厂:奔腾急机械厂,012基地大件加工厂。后下马。
481厂:淄博蓄电池厂。
482厂:保定风帆集团有限公司,据说也是156项之一。
486厂:重庆衡山机械厂(万州熊家)
489厂:重庆清平机械厂(万州高粱)
490厂:震五州机械厂,012基地冲压焊接厂。后下马。
491厂:九江船用机械厂
497厂:望江机器制造总厂(重庆)
500厂:012基地陀螺马达微电机厂,后下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