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万用表里的测二极管好坏的档位坏了,请大家帮忙出出

楼主(2007-04-10):
求助,我的万用表里的测二极管好坏的档位坏了,想重新搭个电路出来,但没有头绪,想请各位高手指点一下,帮忙出出主意。不甚感激!!!!

网友A:
在买个吧,不要虐待自己!

网友B:
采用其它的办法喽

网友C:
回信

阁下
    你的表是什么表如是数字表没救了!!!
    其它档有没有故障??

网友D:
很容易

只要你其他档没问题就好办,手动量程测量二极管是个很简单的电路,自己可以上网找找,应该有电路下载的.
如果是自动量程的就麻烦一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