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7705测量2路0-5V输入信号,输入端该如何加保护电路?

楼主(2007-04-18):
我用AD7705测量2路0-5V输入信号,测量应该没问题,可是总是感觉输入端没有加输入保护不可靠,但是又担心加保护二极管有漏电流影响测量精度,谁能给说说。

楼主(2007-06-16):
在输入端加保护二极管1N4148不知道会不会影响测量精度?

AD7705是16位ADC,用片内BUF,现做出来的测量结果0-3V输入精度12位,输入保护不知道该如何处理,因为想提高设备可靠性又要保证精度,不知道很多成熟的仪器设备如何处理前端输入的,忘有经验的前辈指点一二。

网友:
如果输入不超过5V,就不用加保护。

要考虑到各种不同情况下,输入都不超过5V。否则7705要坏。

网友A:
1、加缓冲器;2、加二极管

1、加缓冲器;2、加二极管

网友B:
一般是这样的

输入端加个背靠背的齐纳二级管

网友C:
齐纳二级管在高温的情况下好象对精度有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