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led数码管显示大家有什么好的方法吗?

楼主(2007-04-18):
用单片机的io口直接驱动led,行列中断扫描循环显示(15x8),一共
用到23个io口。但是整个装置程序运行后会出现闪烁现象,扫描频率
很快,循环扫描一遍少于20ms。感觉是扫描中断太快,但是程序还有其他的
中断处理(ad计算,uart等),所以导致出现滚动式的拖曳闪烁。
请问大家在做led数码管显示装置的时候都是怎么处理显示和其他中断处理的?

网友A:
加一LED驱动电路。

有疑问,请和我联系。

杨永勋
0755-25155089
tyler_yang@secomtel.com

网友B:
用静态串行显示看看

网友C:
串转并

用一个串转并的片子就可以74HC164,非常方便的,而且也不闪烁了。

楼主:
软件上有什么好的办法吗?

 硬件由于已经做好板子,不大可能有大的修改,如果小范围修改还是可以的,另外软件上有好的办法吗?

网友D:
哪有这么做的,

哪有这么做的,虽然板子做好,不适用那也的重作啊,而且你计算过CPU的IO口驱动能力吗?liqiinhit 说得方法最简单,只需要三个IO口就可以了!

楼主:
三极管驱动放大

 我主要负责软件方面,led是通过三极管驱动的,亮度没有问题。关键是闪烁。这个不用串转并接口成本就少些阿,串转并至少也要几个74HC164吧,3个io
口能控制几个数码管呢?

网友D:
24个164

24个164我都做过,采用级联方式;采用4094可能更好些,如果觉得移位太多,速度不够可以用几条数据线,同时移位几组4094即可。即1条CLK,1条STR,几条SDO,en不用也可。

网友E:
直接驱动应该是可以的

我最多做过6*8的直接驱动,但原理都是一样的吧,我是这样做的,开一个2MS的定时中断,进中断时关闭所有LED的位码,找下一个显示位的段码输出,开对应的位码,动态的方法显示,只要你的15位LED总时间是小于20MS的应该不会有拖曳闪烁的

楼主:
我在进中断之后关闭了显示

 直接把所有显示的io口置低让它无显示,中断里再判断是显示哪个段码,然后开对应的位码,我觉得你显示效果好的原因可能跟硬件有关系,硬件上作了处理的,不知道说的对不对啊

网友F:
我用了一个简单的数字电路,动态驱动8个8位8字数码管

我用了一个简单的数字电路,动态驱动8个8位8字数码管,管脚用了24个I/O,无闪烁,效果非常不错,照这个原理我还能再加进去4个8位8字管,再使用8个I/O所以总共可以驱动数码管12*8*8=768个数码管,驱动刷新率在50hz以上。用的普通的51单片机呀。

网友F:
64*8动态刷新,只用了24个I/O,哈哈。

64*8动态刷新,只用了24个I/O,刷新率50HZ以上,无闪烁,哈哈。

网友G:
为什么不用双mcu系统

一个mcu负责主要工作,另一个负责人机交互,用串口相连

网友H(2007-06-27):
楼主用了一个定时中断进行显示

这个定时中断的优先级?

网友I:
长见识了